SONY不触发,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0-05-29):
接一台SONY不触发,版号GD2。插上电源,测量无待机电压3VPCU5VPCU。这个好修,也找到图纸,心里就有底了。看图纸,3VPCU是由5VPCU通过U50产生的。无5VPUC

5VPCUPU2 6237产生,测量PU2供电 6237LDO5电压都已经产生,REF电压也有了,可以基本排除芯片问题,最终确定是EN1开启信号为低。

找到信号源头U51

是一个适配器电压检测的芯片。测量3VCC有了。4脚通过计算,适配电压是19.5V4脚电压应该是2V左右。1脚输出却为低,肯定不正常。这个芯片没找到。考虑一般适配器不容易出问题。就直接将R736换了一个电阻。找半天没有合适,心一横,换了个47K的电阻分压3.7V。去掉U514脚和1脚连起来。待机电压出来了。测量各主要供电没有短路。
触发上电,电流到0.2几掉电。看样子是像是保护了。查各路电压都出来了。查看PG信号有没有问题吧。测量MPWROK 信号时发现一直为低,U23是一个与门电路。6脚为低,正常。3脚为低只有0.2几V。R391上拉电阻,电压正常。问题找出来了。肯定是D12,D18,D19,D21其中一路不正常测量D17,D19,D21两脚均为0.2几V。只有D18一脚为0.21另一脚0V。那就是PM_SYS_PWRGD把电压拉低了。

PM_SYS_PWRGD由RVCC3通过电阻PR76上拉,由3VPGD,5VPGD合并产生。3VPGD是RVCC3的PG信号。5VPGD是5VPCU的PG信号。两路电压均正常产生。但PG信号却为0V。看来是产生这两路电压的PU2有问题了。吹下PU2。更换芯片。满怀希望上电。老样子。老样子。仔细想了会,突然想起一件事没干,打PG的对地阻值。一测果然,对地短路。为了确定卸了D18,PR79。最终确定D18到PR79这段线路短路。本想飞线过去,但是感觉不好看。就直接卸了D18,不用这路PG检测。上电,亮机。

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机器放了一天,等客户来取的时候,发现有时掉电,有时显示。看来还有其他问题,考虑到已经板层线路短路。还有其他问题,比较麻烦,就告诉顾客加钱,继续留下了。

网友:
多加点分啊。现在很穷啊

网友:
那机器就是还有问题呗  啥时候修好了  告诉我们一声啊  关注中

网友:
你电路图研究得很透彻了吧,厉害哦,着实学习了一下

网友:
楼主基本功切实厉害   佩服   修好了 在发表一下

网友:
你说机器到此修复可能还完美一些吧,想完全修复有难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