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氧化太快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29):
我的烙铁头每次焊接前都上好焬,烙铁头表面光滑平整,刚焊完一个电容烙铁头就开始变色,变黑,就不上锡了,然后我又要用焊锡丝反复来回上锡,每次都这样,是不是我不会用啊。没镀锡的烙铁头是不能焊接用的,可是每次都这样,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买质量好点的,不要用硬物刮烙铁头.其它没什么了.

网友:
你的烙铁温度太高!!!!

网友:
有可能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一可能用劣质松香,二可能温度打太高
除了这两个外正常使用假冒的几块钱头子也不会上不了锡
不加锡干烧弄黑了只要搞点锡上去等会儿在湿润高温海绵上擦一擦也会光亮如新了

网友:
温度高烧坏,或者质量问题

网友:
估计是温度太高了,我每次都开最高档,松香也许也是垃圾牌子,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因为你用烙铁的习惯起的名字吧........

                              或者你的名字是因为你使用烙铁的一种技能吧,猛的烙铁头都烧坏了。。。。。。。。。。

网友:
一、本知烙頭質量問題。
二、焊錫質量問題。
三、溫度過高,我一般使用300度。看熔錫效果。
四、保養問題。每次用完都需要上錫防止氧化。
五、個人喜歡用松香。

网友:
烙铁质量差的温度高,发热快,容易烧烙铁头,质量好的发热慢,温度低,不容易烧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