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液晶MCU型号

楼主(2010-05-29):
请问:方正FH980-W6宽屏液晶显示器(唯冠代工)驱动板MCU型号?

网友:
最好上传图片,方便找型号

网友:
MCU上字迹看不清

网友:
这样不是让我猜嘛,最起码的板号要告诉我呀

网友:
没那层意思。我希望见过这种液晶液晶显示器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
唯冠代工 MCU型号是MX25L1005

网友:
唯冠代工 MCU型号是MX25L1005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烧录时用的是哪一款软件?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