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3。3V有跳变到0到3。3不触发

楼主(2010-05-29):
请问一下,开机键3。3V有跳变到0到3。3不触发,什么问题多,
我一般换南桥就好啦
HP NC4200板号hau10 la-3021p
EC lpc47n250-mt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也坏的多。

网友:
开机芯片,南桥

网友:
我见得是开机芯片坏的多啊,不过南桥的情况也有啊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的不够详细,把机器型号或是板号报上来,大家也可以帮你一起看看

网友:
HP NC4200板号hau10 la-3021p EC lpc47n250-mt

网友:
键盘控制芯片的问题居多吧?

网友:
开机电路和南桥

网友:
EC芯片比较多

网友:
查 EC  SB 的工作条件啊   要不就是芯片坏了啊

网友:
就是查开机电路了看哪个工作条件满足了还不发出信号就换掉哪个就行了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如果有说明EC已经已经工作,问题在南桥,如果没有跳变的话,就是EC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10次有一次跳变电流

网友:
看来这机器还有这通病

网友:
楼主你的型号 和主板号 对不上啊  你确定主板好是hau10 la-3031p 吗

网友:
估计是开机芯片吧 键盘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
先查开机线路,再看看电源管理!再弄南桥!

网友:
怕麻烦就直接干EC和南乔,再不行就必须跑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