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M100充电问题?

楼主(2010-05-29):
前几天修好了台M100,开机不显,CPU不工作,后来换了CPU供电芯片ISL6262就好了。待机电流0。08A,觉得偏大了些,测3。3V  5V正常,另外充电大电感上也有1。4V电压(没接电池)。开机后该电感上仍有1。4V电压。请问正常吗?

网友: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同意二楼,电池充电电感上有点电压是正常的,充放电正常就没事了

网友:
别的机器,我测这个电感,一般就0。0几,不可能会到1。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