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章,七喜TW42 无待机,电池能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29):
说明:本文是本人原创文章,
品牌,七喜,机器名称:TW42,配置为双核 965集显,1G内存,120G硬盘
故障现像:用电池能开机,有电源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
早几天接到一个散客的机器,是七喜TW42集显的,双核965芯片组,故障为用电池能开机,有电源不能开
机,也不能充电,说给别的维修店修过,问我能不能搞定,我说看修得什么样子,
接过机子,插上直流电源,咔嚓,电流直上到5A,过载保护
我的第一反应是拔插头,
我想都短路了怎么他说可以电池开机呢,就用电池开机,果然能开,能进系统,无问题,就拔了电池,
插电源,有待机啊,0,01正常啊
但按开机键就是无反应
我就跟他说,这机器有点麻烦,要放在这里修一下,看能不能修,客户同意了,开了收条,留了电话他就
走了,
拆开机器,一看,IO焊过,不知有没换了,,电源头那个MOS管的地方短线一根线,难怪插电源和电池同
时上就知电流大了
把线拆掉后,再上直流电,一点待机都没有
当时想简单了,把这个MOS管的控脚问题找出来就行了,不行再改改线路也可以吧
就顺着这个MOS管脚查开了
由于当时没这种机子的料板,也无图纸,就只能这样到处找线路
顺着这个线找到两个电阻,PR133 PR134,请参对一下图纸
再找
到了一个二极管的地方,PD10
量了一下,没问题,又去查另一个电阻,是到一个三极管
PQ37,以为是这管坏,就找了一个管代换,也不行,顺搭线的电阻也换一下,
现在以图就好分析,当时没图就是这样乱找
找了半天,没查到问题,就想是不是静态的电路有问题,就查静态产生电路,
就是VA点和VAD点,当时是没发现VA点,现在是看了图纸才知道有的
查VAD点线路,到PQ19IC,是6脚的,一边三个脚发现6脚有3V电压,2 3脚有16V电压,好像是正常啊
再查连到PD14二极管,也没发现问题,由于搞不清楚电路走向,就这样乱查,
当时没查到它有一边到PU11,就继续在那折腾,
当时也想,是不是IO有问题,便一想电池能开机,应跟IO是无关系的,
因花了好多时间,没查到问题,就放下了,修其它的板去了,到了晚上,就上网上找图纸去了
网上一找,基地有这图纸,但不是注册用户不让下,我以前注册过,但早就忘记了用,都是N年的了,就
注册了一个,晕,也是不能下的,没办法,就去笔记本维修技术讨论群13170933里问有没有,一问,呵呵
,还真有朋友有, 上传了一个
下来一看,怎么是独显的,不对啊,这是集显的,
就再找,结果找到真正的图纸,下来一看,自己真是走弯弯路了
原来这家伙跟PU11 MAX8734有很大关系的,看图纸,1脚是DCIN 10是ACIN 11是ACOK,
原来PQ19的6脚输出是不正常的电压,不是3V,应是16V以上才对,
为什么刚开始以为3V是正常的呢,是因为其它的机子,一般有一个什么IC直接降压,比如IBMT23,T30的
,他会通过一个IC变成3V的待机电压出来 因此估计是MAX8724坏了,就找了一个换上,DV6000的板有这
IC, 这下有待机了,但按开机还是没反应,
又乱查了一通,最后再换了一个MAX8724,结果就OK了
总结一下,由于这型号机器以前没修过
不熟悉电路,也没料板对照,所以走了好多弯路
要是有图纸看一下,有好板对着修,估计很快就能搞定,所以有各种工具和图纸 料板的话对修板帮助很
大,碰到不熟识的机器,先不要乱换东西,最好是找料板,找点资料看看,
第一次换了的MAX8724是坏的,又多走弯路,所以大家要把好料和坏料要分开来,搞混了就像我这样了
还有这板的充电IC跟静态电路一东一西各两边,不容易想到一块去,

只为钱狂 -1 图纸与内容不符

网友:
帮你顶了,90多人看没一个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