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无法开机问题

楼主(2010-05-29):
测试电压都正常,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有时可以开机,能开机的话电流从1.7A左右跳到0.7A左右就显示了,现在就是电流到了1.7A左右不会跳动了,就是显示不出画面,而且北桥特别烫手,北桥先加焊过还是一样,之后也重做过,还是一样的.请问一下各位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内存插槽拖焊下试试

网友:
总觉得是显卡没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先看电压正常了没!北桥很烫感觉应该有点短路了!

网友:
测一下北桥上的小电容阻值正常吗

网友:
这机空板的电流不可能上到那高才显,肯定有漏电的!

网友:
电流从1.7A跳到0.7,
还没见过。不理解。
希望谁知道的话。解说一下。。。

网友:
x31用了gj8极性电容容易漏电,网卡坏的几率高

网友:
很烫,看看是不是缺电压啊,再说你的电流跑的不对头啊,待机应该在0.06-0.07是对的,

网友:
待机电压0.03,我测过电压都出来了.网卡芯片不烫,我想有可能是显卡问题,订了一块显卡今天装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