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 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0-05-29):
方正R511 ,半年以来一直在我这里装系统,最开始能装所有XP 版本,后一次只能装最老的4.0 版本了,装别的版本ghost进度条到10%就当机了,一步步装能拷文件拷到80%的样子。再一次来装系统,开机提示硬盘坏了,叫客户换了个硬盘,还是装了4.0 的。
前2天又来装系统了,这次连4.0 也装不了了,也死机,换了N个硬盘,n个光驱,内存,CPU ,用光盘,U盘,网络,硬盘拷,装系统,都不信,弄了1个礼拜,还是死机,没办法,后来拆了一看,是VIA 的南桥,加焊下吧,不行,重换个吧,不行,后来一看,怎么板上这么多1117啊,会不会有1个挂了啊,找来图纸,一个个测过去,果然U47 1117 ,给时钟供电的,输如5v,输出2.5V ,输出只有2.03 v,仔细测了1脚电阻,都正常啊,就换吧,找了个1117 换上,真的成2.5v了,呵呵,装机,哈哈
不死机了,刻到100%,
后来分析,应该是U47 给时钟供电,时钟电压不稳,造成大数据写入的时候就死机,希望有高手讲讲跟具体的原理看

网友:
修到过这种烂机器1117坏的,那台是不定时死机,也能装上系统。

网友:
恭喜LZ学习了,你说的1117它是给时钟拱电是吧!那为什么它开机关机正常就是做不了系统呢?

网友:
这帖子一定要顶 我正好有个这机器、毛病一样解压驱动时候死机。照你说的测量 1117输出脚 供电只有2。01V 换后2.5V 正常  3Q

网友:
这种很少见哦,楼主是怎么想到时出了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