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求助!

楼主(2010-05-29):
原装的865GV主板,来的时候通电自动开机,诊断卡显示没复位不跑码!换同型号的IO现在连机都不开了!跑线路开关脚针是进了南桥的,IO的话我没有资料不知道如何找下去了,那位大侠指点小小弟!

网友:
查一下IO的S3  S4是否正常

网友:
我都没IO图纸,那知道那个脚是S3 那个脚是S4啊?

网友:
INTEL板要上CPU才能开机哦,换了IO就不开机,是不是换上去的IO是坏的

网友:
I/O的具体型号能不能放出来呢?
有些原装的东西要插CPU,CPU风扇也得接上才行.

网友:
有些主板上电就开机属正常,只要正常关机一次就不会上电开机了

网友:
回四楼的,我也怀疑IO是坏的!但是我没有这个型号的IO,这个可能是坏的IO都是和同行买的!还收了我10块钱!

网友:
不开机{不显示}就换I/O,电压都不测,提供的数据太少,做不了判断。

网友:
LZ
说了怎么半天
怎么还不把IO的型号贴上来!!
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3.3V 5V 那些都有了,IO型号是 LPC47M172-NR  是SMSC的!我是自学的新手,那里不足的求大侠们指点!

网友:
待机3VSB正常否?查PCI A14脚
32.768是否起振
IO 92PIN RSMRST电压多少
83脚是否接地
按下开关后,85pin SLP_S3   86PIN SLP_S4电压是多少

网友:
我这也有块这样的主板,
我的板子问题也是触发不了
顺便请教一下技术小组

待机3VSB正常否?查PCI A14脚
A14有3.3V
32.768是否起振
两脚不压差,应该是起振了
IO 92PIN RSMRST电压多少
有3.3V
83脚是否接地
我上了真U,应该不用接地了吧
按下开关后,85pin SLP_S3   86PIN SLP_S4电压是多少
按下开关,好像两个都没有电压

我按开关后,我直接81脚接地拉低可以上电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打快打错字
应该是两脚有压差

网友:
我这也有块这样的主板,
我的板子问题也是触发不了
顺便请教一下技术小组

待机3VSB正常否?查PCI A14脚
A14有3.3V
32.768是否起振
两脚不压差,应该是起振了
IO 92PIN RSMRST电压多少
有3.3V
83脚是否接 ...
引用 网友A:

83脚是低电位有效,即使接了CPU,也要测一下该脚的电压。因为有可能U座子接触不良导致而影响该脚
端接81脚当然能够上电,因为这脚是PS_ON,接的是TAX 绿线

如果按下开关时,SLP_S3没有跳变到高电平,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如果两脚都没有电压跳变SB应该坏了

网友:
这个IO也蛮像笔记本上面的EC哦!满足它的工作条件也真的多!

网友:
INTEL原装板大部分都好坏IO,LZ可以再加焊下IO,有时IO空焊也会不加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