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掉电修复。

楼主(2010-05-29):
七喜kw300  945g芯片组。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上电到0.2掉电。

3V 5V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芯片组供电有电压起,瞬间掉。

内存供电没有。找到图纸,根据上电时序,按开机键以后 有suson和mainon这两个信号来

开启供电芯片。在内存供电芯片max8632上找到这两个信号。经测,有正常3v电压,瞬间掉。

看看图纸。max8632嫌疑比较大。拿掉8632和高端管。果然不掉了。可以上电到0.5.

本以为是8632坏了。换上8632问题依旧。看来外围电路有问题,3PIN  REF 外接滤波电容

来的时候被碰松一角,我加焊了一下。不会是它坏了吧。 先换下在说。 居然不掉了。

接上屏。可以看到LOGO。  现在疑问,为什么一个电容坏了,会拉低suson和mainon

这两个信号呢?

网友:
REF,一般是基准电压角,没有是不行的

网友:
呵呵 这个ref没有 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不能发出pwrok ec便认为电压没有出来 掉电保护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2514-1-1.html

网友:
基准电压的一个电源。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