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高频啸叫问题

楼主(2010-05-29):
此电源功率有300W,做工很不错,接到这个电源时故障为有待机电压5V,14脚也有5V,但短接14脚对地时不启动。拆开查得,二个开关管已被击穿,并且保险还没爆掉,实属少见,原因是集电极与基极短路,与发射极是开路的。同时与基极相连的1欧电阻被烧开路。换上二个13009和1欧电阻后通电输出电压全部正常,PG也有5V。但就出现高频啸叫了。7500和339换过。各脚的电压也正常。请教这高频啸叫是哪里来的??

网友:
搞定了,哈哈。原因为两个开关管的启动电压不对称,有一边的2欧电阻烧开路了,另一边是好的。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