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华硕K8V-MX板子。

楼主(2010-05-30):
接过客户板子上电测试,问题:自动上电,按PWRBTN#关机没反应。问题应该出在上电电路,就顺路测下南桥工作条件3VSB  BATVCC 3V   RTCVCC 3V  32.768都是正常的,测到RSMRST#时发现是低电平0V,跑线是连接到华硕专用芯片AS016的16脚。想到问题是自动上电,应该以ATX绿线电路有关联,就打下绿线对地值,为150值明显偏低,这线是直连AS016的,拆下AS016测PCB脚值为700,就代换AS016,上电不自动触发了。开机测时钟.复位都正常,上CPU.内存跑系统OK。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准确,是个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