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USB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30):
一块ASUS P5KPL-AM主板,开机后显示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 ”然后约15秒自动关机,不能进入BIOS,键盘只能按F8和ALT-F2有反应,其实没有反应,按F8后提示按ALT-F2,但按后就没有反应了,自动关机了,不管有没有按都是约15秒后就自动关机,已经没有连接任何设备了,只上CPU和内存和PS/2 键盘,没有接USB的任何设备,不知怎么修了,麻烦高手指点一下,(后面的4个USB口接上鼠标的话都能找到,我估计USB口可能是好的吧!但不管怎么接都是自动关机)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
华硕 USB 跳线错了 都会报这样的错   你注意板上好几个跳先全部跳一样 就可以 我以前碰到 USB后面一个  跳完还不行 最后发现AGP旁边还有个 必须把2个全部跳对

网友:
看看板上的USB跳线是否全部插好,应该是有4个,接口旁边2个为 USB56 另外2个在南桥附近为USB78

网友:
主板上有一个跳线,USB供电的,跳线帽没插上就会这样,跳线是选择5VSB和5V供电的

网友:
全板只有2个跳线帽,1个是清掉BIOS,1个是CHASSIS,都有试过了,没用,还刷了BIOS,也没用。

网友:
我还试了前置的USB5 6和USB7 8,接上USB口的鼠标都能找到1 Mouse,就是所有的USB口都没有坏,但就是要自动关机。

网友:
先清CMOS试试,不行刷BIOS!跳线只管电压

网友:
我也教你一招你看下行不行,我试过很多次了,就是用洗板水在供电的排针那清洗下在把跳帽搞上就可以了,修过几片都是这么搞好的

网友:
应该在前置USB供电跳线问题.可能没有跳!

网友:
呵呵都说是跳线问题了 不知搂住解决没

网友:
从提示来看,是USB供电检测到过流了,建议你按楼上说的先检查下USB供电的电压正常不,再查下跳线对不.再就是进到BIOS把USB设备禁用了再看.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打电话给维修站那边说是查cup供电,换io,刷bios,但我刷了bios还是不行,没有io更换,cpu供电我查了没问题,最后还是没修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1;首先检查每个USB跳线帽处是否有5V,一定要排除跳线氧化接触不好的原因
2;USB5V跳线帽处一般经过一个电阻接到南桥,这个电阻如果坏了,南桥识别不到相应的USB供电,一样会报USB错,这个电阻一般在该USB 5V跳线帽附近
3:如果以上正常,再刷个BIOS,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南桥空焊或者损害了。不过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先检查板子上的跳线,跳线帽有没有跳错,丢失,跳到正常之后再将电池拔下放电即可。

网友:
如果跳线帽没有问题,试着补焊前置USB的排线

网友:
这个问题 解决了没?

网友:
修过一例,USB供电电感烧坏造成,换后正常。希望对楼主有参考

网友:
还是没有修好!板上不会是跳线的问题,因为这个板没有USB供电跳线,我都说了只有1个清除BIOS跳线,
1个是CHASSIS,没有其它的跳线。还有板上的USB1--USB8口都是好的,(板后面4个USB,前置4个)都能检测到我接上的USB口鼠标,我还重刷了BIOS也没有用,我也想禁掉USB,但没能进入BIOS,键盘操作不了,而且一下子又自动关机了,还没有解决问题。大家帮帮忙。

网友:
LZ把前、后USB接口周围照张片贴上来吧
我在网上找的图片都有USB PW跳线的

网友:
如果确实没有跳线
查一下各USB接口处的电感,是否都有5V
注意一下该电感处是否接有一小电阻,此电阻是南桥侦测USB_VCC的取样点,如果这个取样点出问题
南桥也会认为USB供电处了问题,而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各USB口都有5V的电压,而且都能正常认到鼠标.

网友:
我拍了图片,大小是0。98M,怎么传不上来呢?

网友:
我把图片调小了,传上来大家看一一下。

网友:
这是这板上的唯一2个跳线。

网友:
跑一下线路
从USB VCC端开始,看该端由没有接一电阻进了南桥
另外最好同时检查一下CHASSIS电路部分,测一下CHASSIS跳线旁那只三极管的三个极的电压

网友:
不是SB出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在论坛找找,问题CHASSIS 可能性大点,你看这应该是个四针或三针的跳线,在BIOS 电池附近,这应该是检查插线的设置
看27楼的解法去试试

网友:
最后就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很谢谢大家的帮忙!我现在也怀疑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大家说的地方都查了,没有发现异常。USB供电通往南桥的排阻查了,没有发现问题,可能是南桥检测不到USB的电源才这样的。放弃了,再说ASUS的板可能坏桥可能性大一点。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