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一体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0-05-30):
机器型号:神舟 唐朝L300D 一体机。
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
维修经过:市场上送过来的,一修。拆机至裸板。发现此板介于笔记本和台板之间。先按笔记本的修法维修。通电电流升至0.25A。可以触发开机,说明主板南桥和IO的部分电路已工作,而北桥和CPU没有工作。下来按台板的修法维修。先测短路,因为短路在台板故障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打北桥供电电感0.05阻抗很小。北桥先不考虑,先拆MOS管。MOS管正常。向回找就是RT9202电源管理芯片和LM358双运算放大器了,没法测只能换。齐齐的更换掉了。通电试机,电流跑1..4A,故障修复,运气不错。进一步的电路分析还请前辈指教。

网友:
你太有才了,厉害

网友:
一直以来神州的电容就是爱暴 修了好多大部分都是9202坏 换电容+9202一准可以 神州的电容太差了 连片的暴

网友:
经验还行~就是解说的太陇统了点~~

网友:
我遇到的几台神舟一体机 都是一片鼓包的电容 换上就OK了  麻烦的还没遇到   期待中----

网友:
现在一体机卖的很火,快到维修时间了,这个维修报价不低哦,都是参照笔记本维修价来报,他不修就整个可能报销!!

网友:
可以学点经验,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可以试试

网友A:
RT9202坏的真的好多,不知道用9214替换可以不

网友:
给我们分析分析啊  上来就直接换了啊

网友:
你那个板得触发排阵在那个位置找到的

网友:
我修过几台这样的东西,第一次也象楼主一样费了很多周折才解决,后来遇这种机子就直接换9202了,几乎全好,貌似这种机子的通病。。

网友:
神舟的东西,质量真的不敢恭维呀

网友:
看见9202直接换了

网友:
上面那位LZ怎么能这样说呢
那只是神舟的板
在别的板上换了不一定好的

网友:
我就知道9202是CPU拱电芯片,至于它的输入输出电压我不会看,有很多管子我知道它是干吗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量它的好坏因为我不会看它的电路图,555555555555555惭愧呀!

网友:
坏的更多。。。。这种机没修过。。。。。。。。学习

网友:
看到楼主提及9202我就猜一定是这家伙出问题...呵呵..事实也是这样..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一体机 呀,咱还真没见过,见识了

网友:
以前在工厂的时候经常拆这机器,不过没修过着板子

网友:
我以前也收过一台,是无复位的,之前被人换过电容的,主供电的芯片又贵又少,从深圳发回来换上去还是不行,亏了50元,我不走运,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2015-10-14):
引用 网友A:
RT9202坏的真的好多,不知道用9214替换可以不

不能代换,两者主供电引脚工作电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