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维修图纸中的标识又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0-05-30):
自学
笔记本
中,看
有点吃力,很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如下所示
笔记本

网友:
看不清,你具体说明明白点

网友:
又上传了几张,大家再看看,不知道基地的图纸上传的时候分辨率多少比较好?图纸大小多少为合适?

网友:
箭头是连接点 代表凡是标这样一个标识的 都连接在一起 p是代表到屏的 m是main 主要的意思

网友:
楼主什么学习资料啊,能不能给我传一份呢,我也在自学当中,没有好的资料,谢谢了。QQ 742832556

网友:
LZ这些问题在网上都能查到的,你查查看,上面讲的很详细的......还是要自己慢慢领悟。。。。

网友:
看图纸慢慢来吧

网友:
看图纸之前,要先把电子基础打好,只搞明白这个图上标识,换个图你就有可能又不认识了。基础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