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的BGA台,发些图片交流

楼主(2010-05-30):
自己组装的BGA台,发些图片交流一下!
图片

网友:
不错。。。没生意还可以煮饭

网友:
哇!这可以用吗

网友:
观后感:
看楼主所取材料:电饭锅发热器一个,电饭锅内胆截取底部部分,扩音机功放散热器一只,铠装测温探头一个,指针式温度控制显示仪一个,旧机箱一只。
优点:有些创意。
缺点:热容量过大,反应迟缓。

网友:
能把显卡的GPU补焊,可就是把背面的小贴片电阻和电容,一动也就创掉了,不知高手们,怎样解决此问题?

网友:
经过这样拷过的板,就算正常了,估计阳寿也差不多了!

网友:
下面温度设定在180℃,上面用热风枪加温;下面再保持半厘米的距离,很好用的!这个得凭经验搞得。土炮的 温度曲线肯定没保证了,

网友:
加热面积大 不容易变形哈

网友:
山寨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
手工制品 必属精品

网友:
直接上铁板鱼没的说。

网友:
板是的电容会不会爆?

网友:
好不好用,也想试试

网友:
基地强人不是一般的多,一边BGA一边还可以放串羊肉烤,BGA完了就有羊肉串吃,一举多得啊~呵呵

网友:
楼主太搞了 厉害 呵呵 背面的电容是很容易掉或者错位 可不可以拿什么东西把显卡垫起来呢

网友:
呵呵,这个绝对是精品,烤鱼不错

网友:
会动脑,看样子BGA厂会没有生意了,有时间自己也来试试动手造一个。。。。

网友:
温度是否能控制住还是个问题吧?

网友:
真的·······!哇!!火山牌烤箱好温馨的名字!!!
煎饼效果肯定强

网友:
超强土炮,佩服的很!

网友:
有道理,赞同!

网友:
高压锅BGA,楼主真强大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土炮? 哎 没钱买行货 这个凑活着干也是不错的呀 不知道需要多少成本?

网友:
楼主太搞了 厉害 呵呵
山寨出品

网友:
看看,基地强人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2010-06-29):
思路很新,不知道还实用不?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