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3D

楼主(2010-05-30):
是不是可以通过跑3D来测试显卡的好坏?用什么来跑?怎样跑?请指教···

网友:
3D只是测试显卡的一个稳定性,3DMARK01 05 06 FMARK
连怎么跑都不会,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发的贴子?

网友:
用3Dmark 跑!产开文件后有说明!自己一看就会!

网友:
3dmark  用起来比较累
建议搞个3d  屏保自动开启显卡3d加速来测试!无人把守!

网友:
楼主,3DMARK是否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