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0-05-30):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上的晶振一般用多大频率的?请各位给予回答,万分感谢!

网友:
12 14多吧,这个要以你原板上的为准的,这个晶振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14.318M和24M见到的比较多。

网友:
板子不一样,晶振也大小不同;或句话说,你就是把显示器用烂了,晶振都不会坏。

网友:
你好!现有一台15寸的液晶,驱动板上的晶振已严重漏液,晶振的下方鼓了一个小包。现在液晶不能正常开机,要用手触摸晶振才可开机,可是断电后又不能开机了。请问:这是不是晶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