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B62501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工作

楼主(2010-05-30):
修到IBM X31 原故障是待机时有时无,测量62501的59P有时候有cc3sw有时候无,换了N个62501,这vcc3sw却出不来了.57P 34P的供电正常,可其10\11P怎么也不出2.8v,一直是0.x.看了很多资料,应该是其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可就是不出vcc3sw,请问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
不一定是TB62501的故障。

网友:
你看是不是1631的问题。确定1631没有问题了,才应该换62501

网友:
vccvcc3w  相连的部分 有没有查一下呢

网友:
1631已经换过,

网友:
查1631的外围元件

网友:
10P和11P如果没有起振,VCC3SW肯定就不会出来了,你看是不是换的时候把电容或电阻弄掉了,不然,你就重新换一个电容或电阻看一看

网友:
换掉与VCC3SW相连的滤波电容。

网友:
唉,一开始就该先断开与VCC3SW相连的负载,也许一开始TB62501跟本就没有坏,是别的那个地方拉低了电压,现在故障扩大了,会不会是换TB62501的时候不是把那两个电容和电阻弄坏了,就是把那个地方弄断线了,我以前就遇到过,越修越坏。

网友:
不能把目标放在一个地方,楼主要多看看其他芯片

网友:
看下 3SW 负载电路啊

网友:
打了下vcc3sw(59p)的对地300多,应该是偏低了,下掉pmh4后对地400多,定了h4  ic,等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