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打火!!~

楼主(2010-05-30):
昨天修一台联想LXJ556D显示器,有时能亮,有时不能亮,时不时的高压包有打火现象,我以为是虚焊了于是加焊,可还是不行,清洁了高压嘴也是一样,请教这是不是高压包坏了,遇到这种问题还修不修啊?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将高压帽和里面钢针卡换掉,彩管阳极周围必须处理干净,再涂点灭弧灵,还会打火查行扫描供电是否过高,否则高压包坏了

网友:
是不是阳极高压处打火哦~?有多响?
我哦估计是尾座打火,加速极瞬间打火造成无光
先换尾座

网友:
这种十五寸白色圆圆的显示器,很少坏高压包的,你现在的问题是上面高压帽打火还是下面高压体打火呢?如果是高压帽打火就清理一下再放灭弧灵,如果是高压体打火就要整个换了。

网友:
能说清楚点是那里打火吗,不然不好说啊

网友:
联想LXJ556D,这个显示器是aoc做的,我那天收到一台。我对显示器不怎么在行,可是最后确认是高压包损坏。后来反复百度查才知道15寸的联想显示器,高压包损坏是通病,好像高压包的出厂质量就不好,漏电。换高压包不合算,最后卖给收二手的,45元。

网友:
要看那个位置打火,高压嘴打火,可以清理干净,加一点灭弧灵或硅脂即可。如果是高压包其他位置破损,可以用坏的要压包的外皮割一点用烙铁补好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经常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确定是高压包里面打火,声音象是保险炸开,只是没那一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