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开机休眠灯亮

楼主(2010-05-30):
一个IBM R30笔记本!插上电源 电池灯一直闪绿灯 按开机键休眠灯亮!待机电电流正常 其他不知道了充电不正常 插上电池 和不插电池 电流没有变化!待机电流正常!

网友:
拆下主板,拆掉休眠键,再继续其他维修

网友:
试过了 休眠键是正常的!

网友:
就算休眠键短路了!应该也是可以开机的 只是灯管不亮 我用我的 R32试过!谢谢楼上的楼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