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压条

楼主(2010-05-30):
DELLC600的高压条用5V通用高压条能点亮,但发热量很大,ADJ脚没有接线,用9V通用高压条屏很暗,是不是与没有接ADJ线脚有关系

网友:
不是的,应该是高压条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DELL的一般都用不了通用高压条 显示会不完整! 建议购买原装高压条 也很便宜..

网友:
ADJ是调节亮度的

网友:
DELLC600的高压条用5V通用高压条能点亮,显示也没问题,但发热量很大,ADJ脚没有接线。用9V通用的可以不?我没有接ADJ线,屏很暗,是不是把ADJ接上就好了,如果是ADJ咋找到呢?学习中

网友:
5# zheng5201996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的功率小了

网友:
高压条不匹配,建议更换原则的,对客户也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