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几秒就灭了

楼主(2010-05-30):
我的是联想的显示器,他显示几秒之后就没有画面了,但是我按显示器的功能键的时候显示器又亮了几秒,但过了2-3秒就又灭了,

我确定是显示器坏了,我想知道结果,我不想拿去修 我就要自己修。

谢谢大家,这个我不会修,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测量显示器哪里有问题,都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是高压保护了,你按的应该是电源开关键盘吧,

网友:
不定时黑屏的故障,一般就那么几个件的事:1 电感虚焊,2 屏灯管老化, 3 高压MOS管不良,4 高压线圈不良。。。。。。
看看别人的贴子,应该有所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8022-1-1.html

网友:
人家 是 直接 客户    那语气 好牛     让他修呗

网友:
没关系的,修不好再拿到专业人员那,了不得收费高点而已!
记得看过一个笑话,维修售后的都鼓励用户自己动手的哈哈!相信都看过
但还是鼓励你!祝你成功
最起码你也该把测量的一些数据发上来撒,要不怎么帮你!

网友:
我就在售后干,但我们就不鼓励用户自己动手,原因有这么几点:1,可能会扩大故障,甚至无法修复,我们会尽量避免用户不必要的损失,当然片刻的确想自己动手的,我们也决不强求。
2,高压电击对人身是有伤害的
3,我们售后也是靠修机器来吃饭的,没有坏的机器那我们吃什么........

网友:
自己不会就别修,看别人跳根线,换一个电阻,挺简单。但要知道为什么的过程,就不那么简单了。维修的现在吃饭也不易啊。

网友:
看了各位的回复 不知道说什么好

网友:
楼主自己不要乱搞啊~~不然像6楼说的,乱搞只会对故障扩大~到时无法修复就好看了~~别看我们拿个表在那量量,烙铁焊焊就好~~看事容易,做事难!!维修其实很不简单的~

网友:
其实我就学电脑维修的,现在想自己动手,但是真的不知道重合下手,我的师傅没有教过我,他只教我做系统了。别的我就在不会了,。 怎么修显示器我都不会,现在的我就会做系统,我已经学了一年了

网友:
高压。灯管。

网友:
为了省几个钱,自己拆开看看;拆坏了再买个。

网友:
这个师傅还是很杯具的。。。

网友:
灯管或高压包问题吧

网友:
现在客户谁都想自己修下 生意不好做了 强暴蹂躏完了的修不好再给你修 天啊 兄弟们日子咋过哟

网友:
这种普遍的高压部分的问题看看电容鼓包了没有、加焊高压线圈的全部引脚。

网友:
联想的应该是灯管坏了。。。一闪一灭。。还有就是高压保护了。。。楼主如果一点都不懂。。见都没见过怎么修。。还是送修吧。。自己搞会把故障扩大化的。。。。。。。。

网友:
如果你想学习修液晶显示器,可以先去学习理论然后在跟着师傅学习实践,在自己动手修液晶显示器,你的这个液晶显示的故障在高压板和灯管也有可能是电源板给高压板的供电不够。如果没有时间学习,可以进行远程学习,然后再找个地方实践。

网友:
你学到现在还只会装系统?而且还学了一年了?
这个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
这个问题你自己搞不定的,还是送专业维修点去吧,我估计你师父也不会修吧!

网友:
如果刚开始显示正常,一会黑屏,就要查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一般高压部分和灯管的问题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