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PE800 主板不亮

楼主(2010-05-30):
我有一块GA-8PE800的板子  刚始是好的   就放在那一段时间昨天拿出来试机   不跑码了   CPU  、内存供电都正常 北桥供电  2.5V 1.5V  1.2   这个板子是不是应该还有一个1.8供电呢 ? 压座 、桥都无用    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

网友:
我也关注一下,对了 测电压是不是用万用表呢。 那正常测主板电压应该吧万用表调到哪

网友:
你加热下试试看,不是高温 是温热的那样 烤上几分钟  你试试看 我这样修好过几块的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还是不跑码,那就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打打总线阻值,看看是不是虚了

网友:
cpu座空焊了吧,这板的通病

网友:
如果是U座的
最好用带灯测试仪测一下
因为有些虚焊故障,用手压是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