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开机风扇转下就停,再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0-05-30):
金河田电源开机风扇转下就停,再开机没反应?拔掉电源风扇再接转下就停,再开没反应,此电源型号ATX-300WB,打开电源没有电容鼓包漏液,没有烧焦的地方,量阻值橙:33   红:51  黄:222,芯片型号:SG6105D2,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确定是电源问题?
   在别的板试没?

网友:
这个现象笼统的讲叫做过载保护,,比如电压电流等 过载都会这样   在一个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如果在没有外接电路的情况下空载还这样 ,应该是后级整流电路的问题吧   我也是新手  说的不对望高手 见谅

网友:
你确定是电源问题啊?我怎么觉得不是呢

网友:
应该先拔掉所有负载插头,短接绿线和黑线如果输出正常,那就要查主板。如果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那就要检查电源的主供电电路。此事说明辅助供电电路基本正常。

网友:
把灰清理已下,装上故障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是你运气好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但是给朋友修的没收到钱呀,心太软!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主板漏电了,电源过流保护。所以就一定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