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300不能触发,已修复

楼主(2010-05-30):
一台联想天逸Y300
有待机,0.02, 按开机键, 跳到0.03后停止,无显示,
用洗板水, 清洗了主电源供电芯片, 那个正方形的, 类似3205的那个, 因为那个地方非常脏, 清洗之后, 就干净了,.....
再加焊....
有显了
芯片

网友:
细心加运气,恭喜恭喜

网友:
楼主这份钱挣的爽啊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但是楼主说的我没修好啊

网友:
机是一样的,要看问题,楼上这个是CPU供电IC,

网友:
修机中有时会有这种情况,运气好呀。

网友:
先越科技
我也是一台这种故障的!!!待机0.002开机0.03.
3V.5V.1.8V都出来了...就是没有反应..

网友:
听高人说过,好像是点火回路。
建议在基地里搜搜

网友:
朋友 这个机器用的什么主板 版号方便告诉我们吗

网友:
3205还是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恭喜楼主
一般没修过的机子都是些小问题

网友:
这就是修一手机的好处,好羡慕LZ又这样的运气哦,我都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