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282M代换ATPA01在EP-8HDA5Ipro主板上

楼主(2010-05-30):
有一块EP-8HDA5Ipro的主板原来是没有VCC1_2V及内存供电的2.5V.因手上还有另一相同的板(没有核心电压),把另一板上的ATPA01换上后各组供电正常了,但是板不复位.看来这板不好弄,就把ATPA01焊回原来的板,先修好没有核心电压的这块.

没有核心电压的板:
电源控制芯片是SC2643VX,仔细看看芯片,有焊过的痕迹,且焊的不好,重新把焊好,试电 有核心电压了,诊断卡跑了.接上硬盘试机正常.

开始弄坏ATPA01的主板,手上没有芯片,看到主板上有一个SOP16封装的空位,心想是否能用IT8282M来代呢?马上动手焊上IT8282M,参照IT8282M的电路,补上外围的元件,上电测主板的各组电压,正常.但主板复位.

用表笔点一下RA5主板能复位能进入系统,只要不拔电源机器能正常使用也能重启.拔电后就不能复位.

各位哥这是怎么回事?帮帮忙.

网友:
LZ看过这两个芯片的PDF没有
引脚功能完全不一样
怎么能够代换呢!!

网友:
你说的是SOP16封装的空位,那你修好的那一块一样的板的这个位置有芯片吗?是什么芯片?

网友:
就算能代用,外围是不是元件参数一样啊?

网友:
糊里糊涂的替换IC

网友:
不可能代换呀。都引脚不一样呀,。LZ看了引脚没有呀,,,,,????

网友:
我也有着样一个板,找不到芯片,

网友:
老大。这个板是留有IT8282M的位的,不信你可以找相关的帖子,也可以去问问饼哥!用8282M直接就能代换的,我也修过这样一个板,也是复位有点小问题。。。你原来是不是还有个内存的MOS管坏了呀?不懂的不要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