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7300GL-GD2 白金版 128M F28 故障

楼主(2010-05-30):
接到几块这种显卡故障都是GPU电压没出来,有的上电就保护,供电IC为APW7063....用个好的IC代换了一块显卡后正常了。
有的是GPU供电场管短路,换后开机就保护,怀疑也是这IC引起。
有修过的同仁指点下,谢谢。。。
显卡

网友:
先把上下管mos 有无问题排除一下!
然后确定输出端没有短路!
如果还是上电保护烧管的话,请参阅pdf,判断外围元器件!

网友:
短路的显卡要先把电源部分修好,不然上再多MOS也是烧掉

网友:
把APW7063拆掉,再通电试下看会不会保护,这个IC好像容易坏,刚从广东邮寄了10个回来..5块一个,真贵

网友:
做了个实验,换好的IC上去就OK。

网友:
就是元件不好找,要是象修电视那样,好找零件就好了!老是要在外地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