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升技LI9跑C7-C5维修

楼主(2010-05-30):
客户机器说开不了机.诊断卡跑码到C7-C5有时C7-C6不跑后6短声报警!检测各供电正常.尤其内存各工作条件正常!按经验此码内存 I/O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点!因为手上没有同样I/O,所以先没有杀I/O.先排I/O周围各元件有无异常!维修经常遇到无件换.都会先假设它OK仔细检查它周围工作条件肯定它坏了才杀它!当测键盘鼠标口 DATA CLK二极体值时,有一重大发现!第一个电感二极体值220明显偏低其他三个电感二极体值皆为560.明显第一个电感所在的键盘CLK信号有短路!直接杀排容!测此CLK二极体值恢复560正常值!开机跑码正常显示!此板虽然简单修复,但此处经验知道元件在没有100%确定其坏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去动它!自己曾经做过这样一件坏事!ACER笔记本集显主板电流上到0.8A左右不动各供电时钟也都出来了,然后杀了北桥!其北桥AC82GL40!摘下桥心里没有底了.那么多点.焊盘很小!和P45北桥一样! 是IBM南桥! 没有底也要换桥.桥订后换过涛声依旧!晕!回头仔细检查一遍.USB 5V插短路了!拨正OK显示!纠结!.还好北桥做好了测试几天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啊  我修了这么久的主板了  键盘口那个总线从来没有注意过啊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呀,原来键鼠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
只有自己修过,才记忆深刻,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看来好多ABIT的板子误杀了

网友:
再学了一手,不错,下次看到同样问题就用此方法试试

网友:
排容失效也会造成,内存不过,这个现象真是有点怪,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
为什么IO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2011-01-15):
c7 io周边和io的两个时钟!串口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