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5-30):
我本是不修电视的,因朋友找我帮忙,想请高手指导一下,一长虹电视开机时有哧喇声,等一会可正常使用,每次开机都是这样,请问应该是哪一部分的故障
使用

网友:
1是虚焊,2是电容

网友:
可能你说的高压放电的声音吧?一般是空气比较潮湿的时候就严重一些。可打开后后盖再通电仔细观察声音发出的部位。是显像管阳极帽附近发出的呢?还是显像管尾板上管座的聚焦盒发出的?还是行输出变压器部位发出的?先对相应部位作仔细清洁,注意不要把阳极帽附近的石墨层搞掉了。

网友:
没看清楚,这是液晶电视栏目,我说的是 CRT电视,算我乱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