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A,在系统下不停的切换电池和电源

楼主(2010-05-30):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410A,在系统下不停的切换电池和电源,屏幕不停的闪,一下暗,一下亮
电池可以充放电,电池及充电线路正常
取也电池,电脑立即断电。
单独电池开机,一切正常。
单独电源开机,待机有,不能触发。
加焊充电芯片,MAX8724,在电池口附近,接电源试机,进系统,正常了。
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我认为大家就应该把自己的维修经验拿出来分享及参考!

网友:
谢谢LZ 分享经验,大家都应该这样,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都是电源插口 虚汗和IC虚汗 个别是电源坏

网友:
充电芯片或开机芯片

网友:
充电芯片的问题还很少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谢谢LZ提供成功案例吖!
想问个问题!电池充不了电,也是这个芯片出问题嘛!

网友:
新手来顶一下。

网友:
这种大都是切换电路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资料 这样的问题大多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我想很有可能是切换电路中的元器件有虚焊什么的在加旱充电IC的时候旁边等一同受热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