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能说下tb62506的工作条件吗

楼主(2010-05-30):
机型:x60
有待机
tb62506    shdn#  有高电平
开机后,shdn#变成低电平
掉电
大家谁能说下tb62506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这种贴论坛里很多

网友:
shdn变成低电平了 现在不需要知道工作条件 先找到拉低shdn的原因 再谈其他

网友:
-pwrshutdown这个信号,高电平的时候,到底是哪里提供的呢?图纸上都是从Q66  c极出来的,但是be极没有电压呢

网友:
掉电肯定电压保护了,检查一下供电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
找包子的维修记录,上面有。没有专门讲,但提到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