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30):
联想本本,开机时【未进系统】音箱吱吱长鸣,外接耳机耳机里也是那是种声音,进系统后打开千千静听,在叫的同时有哥声,不指点是啥问题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联想

网友:
联想什么本,是小上网本吗?是否把MIC增强模式取消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重装次系统看看

网友:
二楼说的 MIC增强模式是什么? 怎么去? 能给我详细说下吗?

网友:
左下脚一个小红喇叭,点开它,进MIC选项卡,里面就有一个增强模式,把前面的小对号去掉就行了.
如果再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或把MIC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