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1 512MB 能进DOS 但是进XP就花屏死机

楼主(2010-05-30):
DDR1 512MB 能进DOS 但是进XP就花屏死机,用RST 与QUICKTECH PRO 5.8测均正常。 对此内存从400 降频到266,故障依旧。

  请问同行,有没有好的测试软件? 请对这个问题提供点维修思路,谢谢1

解决方法:这个条子修好了,本来这条子是不亮的,测出是一个颗粒坏了。我换了一个颗粒能点亮就是进XP花屏。 今天,我用宇詹的颗粒代后,就正常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小弟新手略有卓见    请问楼主是否换过主板试过 还有您用的什么主板啊   会不会是集成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你可以考虑电源供电不好 换电源看看

网友:
你内存测出来是好的就没必要怀疑内存了
花屏问题显卡可能性也很大的
你换显卡试试 集成显卡的话就只能换主板试了

网友:
不是主板问题,用同一块主板测其他512MB均正常的。  问题肯定在内存上,就是找不到是内存上的哪个颗粒坏了。

网友:
你用RST测试有没有全部跑完 很多内存在JUMP那一步才出错

网友:
全部开开跑 默认的检测的少。

网友:
RST我是按默认跑的,请问如何全部开开跑?

网友:
换软件测试

网友:
这个条子修好了,本来这条子是不亮的,测出是一个颗粒坏了。我换了一个颗粒能点亮就是进XP花屏。 今天,我用宇詹的颗粒代后,就正常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