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DELL D410开机CPU温度特高帮忙看下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30):
今天朋友拿台DELL D410机器开机CPU 温度85度,散热我都处理过了,CPU跟散热片之间加导热胶,导热垫,铜片都试了还是温度特高,开机就85鲁大师还报警

网友:
如果你已经排除风扇,散热片问题,你要以测一下CPU供电,MOS控制极波形
你说的温度高,你是真摸着高,还是什么鲁大师报的一个数字???

网友:
我用鲁大师侧的数据,而且CPU在我的电脑属性里也将频了1.6只有1.1了

网友:
风扇没问题的话看看散热导管吧

网友:
我们这判断一个机器的好坏,有的时候会用到“望”“闻”“问”“切”这个“切”就是摸(在维修啊,摸的是器件),如果异常,我们会有一定的检测来判断是否存在问题。我们一般不会把第三方甚至是一些不能得到认可的软件测试结果为标准。

网友:
是不是U有问题,我以前修过有机器是CPU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啊,寒热既然没问题,那难道是检测电路或是U有问题,散热导管问题怎么可以判断啊

网友:
不要太依据大师的结果,有时用手摸要比大师更准一些吧。

网友:
有时候大师也不是完全准确的

网友:
我摸的不烫,但CPU为什么将频了呢。原本1。6的为什么在我的电脑属性里就只有1,1了

网友:
把BIOS恢复一遍默认,再不行先把系统重做一下,先不要装什么优化大师,鲁大师一类软件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我之前 也有一台DELL D505的机子。。跟你现在的问题一模一样。。找不出原因,后来叫他换板啦。/。。

网友:
我遇到过 进BIOS -performance-speedstep 把这个关闭OFF 保存 重启

网友:
估计测温管坏了,搞个假象系统当然降频了

网友:
我也有那么种感觉,应该是感稳部件坏了,所以CPU将频了,不过机器拿走了,这几天家里事情多,象这样故障也不好搞,所以就没接

网友:
鲁大师不行的,D630 做完显卡后,开机65度~~~但是不管你怎么且,看电视听歌,它都不涨,一整天都不涨。一玩游戏它才涨,鲁大师不准,HPDV9000  开机就是69 显卡53 也是这样~~

网友:
一直不相信鲁大师这个软件

网友:
系统中毒了

网友:
热管漏气会出现温度过高的问题,用手摸如果热管一端很热,而靠近风扇处不热则是导热管的故障

网友:
不要太过相信某个软件,泡个3D实际测测,要是太热或者掉电,就换个温控芯片

网友:
可以用现在GHOST系统自带的软件测很准的

网友:
系统我做过了
,但我手摸CPU,感觉不到温度高啊
真是奇怪了哦

网友:
大家帮我研究下好吗。我在此等待大家的宝贵建议

网友:
热管漏气会出现温度过高的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CPU核心电感,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这机器CPU不是很烫啊,温度不怎么高, 我感觉应该是温度检测电路出问题了,系统我也换过的还不行
CPU也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