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装了双系统,从做系统后黑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30):
一台电脑装了双系统,其中有一个系统中毒了,用深度的SP3版本覆盖从装后黑屏,怎么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
没有人会吗

网友:
两个系统就是在一个盘中,以前一个系统只要覆盖安装不需要格式化就行,这个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0-07-21):
用DM低格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系统引导程序,它使用图形化的选择菜单,可以管理多达 16 个系统的启动。它的启动对象可以是分区的引导扇区,也可以是分区上的某个文件,还可以是指定的绝对扇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