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220灯闪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nc6220的新问题,请求帮助!!现在这个机器插上电源或者电池开机。开机正常,但是关机后机器自动重启,只能再次关机才行。关机后电池指示灯闪两下电源指示灯闪一下然后电池灯再闪两下电源灯闪一下,然后过段时间再重复!!!而且按开机键不开机!!待机电流在0.08A!!!只能重新插拔电池或者适配器然后才能够开机。刚开始测试的时候我是没有插小电池的。今天我插上小电池之后只能当时插上适配器或电池的时候能够开机,关机后又出现那个电池指示灯和电源灯的闪烁,然后拔下适配器或者电池来重新插上就不能开机了,指示灯还是重复两闪和一闪的过程!!而且我用示波器测量南桥的晶振。刚开始放到晶振的脚上时,有波形,慢慢的就失去波形了。移开重新放上又有一会儿又没有了,只要是直接接触晶振的脚,波形就从有到无,不再变化,这种情况我换过晶振,换过谐振电容,电阻。还有南桥!!毛病依旧!!

网友:
自己顶起来!!!!!!!!!!!!!!!

网友:
有知道的吗?出来说说啊

网友:
从现象  看 好像是  充电电路有元件不良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x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查,好像是电池和适配器的转换电路有问题。我插上电池和电源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待机电流一直是0.08A,只要是能开机的情况下是2.89A,不插电池直接用电源的时候开机时1.20A左右,这种应该是转换电路有问题吧。不知道该如何查,马上附图!!

东海之鲲 -10 顶到底就是胜利

网友: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谁知道的出来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
继续顶一下。

网友:
电路图直接看不明白啊。谁知道出来说一下啊。!

网友:
怎么又沉下来了,继续顶一下!!麻烦路过的帮忙解决一下吧。谢谢!!!

网友:
充电电路查查,看进系统后能不能充电。电池和适配器的转换电路有问题有时也会这样

网友:
先测量下。小电池有无3V 、再查一下南桥这边的信号试试看

网友:
刚开始测试的时候我是没有插小电池的。今天我插上小电池之后只能当时插上适配器或电池的时候能够开机,关机后又出现那个电池指示灯和电源灯的闪烁,然后拔下适配器或者电池来重新插上就不能开机了,指示灯还是重复两闪和一闪的过程!!而且我用示波器测量南桥的晶振。刚开始放到晶振的脚上时,有波形,慢慢的就失去波形了。移开重新放上又有一会儿又没有了,只要是直接接触晶振的脚,波形就从有到无,不再变化,这种情况我换过晶振,换过谐振电容,电阻。还有南桥!!毛病依旧!!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技术小组再来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个人认为   可以从不能正常关机开始下手    也就是不能彻底断开S3   S0         从而找到故障点

网友:
楼上说的S3和S0指的是什么啊。请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