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灰屏(无图像)

楼主(2010-05-30):
手上有个联想旭日208l的
笔记本
,开机灰屏,无任何图像,灯管已经点亮了,更换掉液晶屏一切正常,问题应该就在液晶屏上,对液晶屏的了解非常有限,这机器用的是auo的屏,主芯片是auo-002,试着换过2个了故障依旧。 谁能说说,笔记本液晶屏的工作原理,液晶屏线路板上关键点正常供电都有哪些。有谁遇到过的吗
笔记本

网友:
“开机灰屏,无任何图像,灯管已经点亮”这句话自相矛盾,应该是白屏

网友:
白屏看看3.3V供电有吗?看AUO屏控制电路上条码是什么机种,报上来我可以给你上传个图纸,我们工厂是AUO最大的屏电路的供应商。

网友:
dc-dc的几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看测一下供电3.3在测信号

网友:
换掉屏幕好的 说明:屏线上的供电应该都正常的,不然用其他屏幕也应该有问题!问题应该在屏的线路板上,有信号线断线,或者还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白屏看看3.3V供电有吗?看AUO屏控制电路上条码是什么机种,报上来我可以给你上传个图纸,我们工厂是AUO最大的屏电路的供应商。
这为兄弟能不、能传几份上来给大家学习下

网友:
不是白屏 是灰屏,换其他屏可以用已经证明3.3的存在!白屏是没信号,而灰屏应该是有信号的

网友:
屏供芯片是auo-002 有人知道这个芯片个引脚的参数吗

网友:
还是查查屏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其实就是灰屏故障啊,难道就没有人遇到过灰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