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南桥发烫的维修

楼主(2010-05-30):
最近两天接手N块维修主板,其中有二块主板是VIA芯片组的,故障现象都是,南桥发烫,复位不正常。
顾客自己称是插反内存烧的(心里暗喜一顿),拿来一目测,内存的供电管烧了,换掉,还是不行,南桥很烫,且复位不正常,测南桥的待机电压正常。南桥背面的几个帖片电容对地短路了。时钟芯片周围的几个电容也对地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拆南桥再测一下,确定一下是不是南桥本身的损坏。VIA芯片组的板子,烧内存供电,为什么大多爱坏南桥呢。

网友:
直接更换南桥就行了

网友:
南桥发烫,还有为什么,换呗

网友:
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的话,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还有就是AGP的供电不正常。

网友:
这个只有取桥一试了
没有别的办法
有些故障,只有自己亲手去用排除法来解决

网友:
6#说的是啊 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这个只有取桥一试了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INTEL芯片组的板子在插电不烫,而触发的时候烫,大多是AGP或北桥的供电管坏,
VIA芯片级的板子插电不烫,而触发的时候烫,大多是南桥坏。

网友:
换桥吧,不要太懒了。

网友:
换桥 在继续修吧。

网友:
换了桥好了就好,不好继续修。

网友:
先换桥试试吧 祝你好运

网友:
也可以在桥上加个风扇啊!
如果还是不行那也只有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