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保护掉电问题 求教

楼主(2010-05-30):
客户送修IBM R51E 。加电到0.6左右掉电。把板子放BGA上加热几分钟就会好,但是用不长时间就会返修。这次又回来了~!@E$#

故障还是一样,加电掉电,掉电后无待机。开关电压降为2.27V,不能触发。重插电源后故障还是这样。考虑温控有问题

测量-THRM为低电平

将Q59摘掉后加电可以显示了。但是过了LOGO后时间报错,然后掉电。每次都很标准时间报错后掉电

现在是不是温控的问题呢?或者跟找掉的Q59有什么关系?温控哪几个信号正常后输出-THRM才正常呢?下一步测哪?

网友:
把它换了啥,还有报的什么错?

网友:
把 1989 的12 34 56 78 各组脚分别短接试下  看短节哪个不在掉电

网友:
把 1989 的12 34 56 78 各组脚分别短接试下  看短节哪个不在掉电这是什么意思楼上的?

网友:
我也以前修到过温控引起的

网友:
短接5 6不掉。测量pin5  0.2V-1.2V跳变,1.3.7  0.2-0.5跳变。  PIN5通北桥了。难道通北桥有问题?
短接后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料板   换一个Q59

网友:
你要是怀疑温控,就把1989拿掉不就可以排除了吗?即使温控有问题开关电压也不应该掉到2点几伏,你看看是不是开关处有漏电,本人新人,呵呵,认为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