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线接口

楼主(2010-05-30):
今天接到一台液晶显示器(联想15寸)
拆开看了一下,里面的屏线接头和驱动板上面的接口,针脚数量都不对应。都是双排针的。(接口就跟主板上面的IDE接口差不多)这是为什么?怎么插呀?

网友:
这屏是按键有问题,我现在搞好了,但是现在那线我不会插了,哪位大侠,赶紧帮帮忙,不然客户要把我撕了!

网友:
你查查是多少扣针的,他的接口类型是TTL的,找根屏线换上,插反是插不下去的或者直接换驱动板,我也是菜鸟只有这个解决的办法了。

网友:
发张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