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1R8M如何降压成1R5M的?

楼主(2010-05-30):
VR4和Q74在电路中如何作用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1#pid1575295
这有去看看

网友:
调节Q76的控制极电压,

网友:
看了二楼的去处非常有收获.

网友:
是一个比较器控制的Q76 电路 楼主可以找找PDF资料看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0760-1-2.html

网友:
把2楼和6楼的说法都看了一遍,二者的差别不是一点的大。不过我信六楼说的。不知VR4输出的高电平有多高,能让Q74导通。楼下说的就是放大状态吧.不是导通状态.

网友:
那二个分压电阻我看一个是31K,一个没有标出来.怎么就成了3.1和0.71了.还有二楼和五楼二种说法,一个说是Q76直接降压了,一个说是由VR4找平衡出的1.5.看来得综合二者的意见了,都没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