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显示电路故障

楼主(2010-05-30):
一台联想15寸液晶,显示都很正常,就是一开机,屏幕调整对话框就出现,按调整键也没有反应,而且调整对话框总是不消失。
不敢贸然下手,先上来请教一下高手们。
这种情况一般从哪里开始排查?
(附:已解决,刚开始换掉按键板上所有按键,可能是按键质量不好吧,过了4个小时又出现同样的故障而且更频繁,干脆拆掉了控制板,结果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所有开关   和存储器程序24系列的.

拆开把按键板拔掉,通电试下.如故障依旧,则就是存储器程序问题,刷程序.

网友:
典型的按键板按键漏电,建议全部拆了

网友:
开关键拆不拆?

网友:
技术支持太强大了,我爱您们!!!!
(附:换掉四个调整键,就能开机了,刚开始能开机的,拿回来拆下来之后居然不能开机了,听了技术的话,拆掉了4个控制键,能开机了,但是还是偶尔出现字幕,现在打算把开关键也换了)

网友:
换了五个开关,拷机拷了4个小时,一直没有问题,就在准备交给客户的时候又出现了此现象,而且越来越厉害按照上面高手的说法,拆下控制板开机,没有了此现象,由于手头没有备件,干脆就直接交给了客户,这样开关显示器就只能拔插头了,不知道这样方法对显示器寿命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