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160G硬盘故障

楼主(2010-05-30):
电脑接上硬盘就自动重新 启动··拔开电源就没事·这个是硬盘电路板坏了么··??

网友:
也许你的电源带不动

网友:
对了··之前主机摔过后就成了这了···电源我也换过··不行··

网友:
那可能要换硬盘了。如果要修的话也得开盘吧。费用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