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5-30):
一块华硕型号MZN-X主板不通电 不插CPU 12V供电 开机能通电,检查CPU供电场管是好的 还有什么原因呢 请指点  本人是菜鸟 谢谢

网友:
有可能电容击穿,或电源IC坏,或NB供电接地了.

网友:
CPU供电12V短路,拆掉电感,先确定是负载那边短,还是供电那边短

网友:
将CPU供电的MOS管和电容全部拆了,看看是上级短路还是下级短路

网友:
换掉CPU供电IC如果是两IC最好是一起换没有电路图就只能试着换,这种情况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看下VCC和12V是不是通了。如果通了直接北桥挂掉了。
    如果没通场管没问题,看看CPU电压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直接换U供电IC

网友:
是不是主板短路保护了不开机。

网友:
先把上MOS 管弄掉,再看看有没有短路。短了就桥挂掉了呀

网友(2014-09-24):
哥给你说!!!那是io旁边的排阻 822造成的1!!1什么桥坏了  都是瞎说!!!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要问,请问我小小白可以发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