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吱吱响 已解决

楼主(2010-05-30):
ATX-300P4或PFC都会开机就吱吱的响,有的还会自动保护, 本人研究了两天把积累的3个长城电源同类问题解决啦!
就是R31位置2.7K的电阻开路了,更换掉就好了,也就是7500第八脚上的电阻,位于C1815的后面

 会员0元2022-10-26 23:00

网友:
长城电源的通病,有两个,对称的,有的也有用3.1K的电阻

网友:
今天在站里又学习了,谢谢基地啊

网友:
这个是长城电源的通病,楼主说的没错!!!!!!!!!!!

网友:
我也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受教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我的长城电源也出问题了。。。。。。。。。。。

网友:
马上去试下,我有一个不好怎么搞呢

网友(2011-09-25):
同样问题,换2.6K的电组OK!看来长城不应把那点胶 点在这个电阻旁!

网友(2011-11-05):
你们说的术语都太专业了 本人还是小白呢。。。

网友(2012-02-29):
今天刚刚修了个是R31坏~~~~3.3K的电阻,换上立刻不叫了!!!

网友:
刚从淘宝上搞了个长城400SD 价格55元,看着用料还行,不知道差价咋这么大!

网友(2013-07-01):
“就是R31位置2.7K的电阻开路了,更换掉就好了,也就是7500第八脚上的电阻,位于C1815的后面”
太神奇了,楼主谢谢你,困扰我好久的长城电源终于搞定,一试就灵验!

网友:
相当的详细呀,学习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经检查显示器指示灯正常,判断为主机问题

网友(2013-08-01):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一个2.6K电阻变质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