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HP机主板修好COM口后的后遗症

楼主(2010-05-30):
主板是技嘉给HP-OEM的,K8M890芯片AM2的,原是串口芯片GD75232坏了,换了一个GD75232以后,启动时提示机器被修改,按F1继续,使用一切正常,串口也正常了,进BIOS发现HP特有的系统信息中有2个TAG号空白了,可能是物料号,UUID号都是一大串的FF,而正常应该是一长串的ASCII码,进SET什么(英语忘记了,可能是物主物料所有者的意思)TAG子菜单,照机箱上贴纸上的字母数字进行设置没用,清CMOS也没用,请教大家,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换上的75232不匹配?HP的台式机主板也这样智能?以后都这样还怎样修品牌机的主板?

网友:
不装该芯片会不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原芯片详细编号是GD75232 75K g4 FT5H,主板是技嘉的,型号上看不到是K8M890,只能看到qinghaihu_m2vh-rh,青海虎?BIOS是20071210的,等下我传到BIOS区去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焊接好上电前打过75232两边阻值,到串口和IO均正常800-900左右,接触不会有问题,难道75232会带ROM?因为客户要紧,没有再焊下试。

网友:
查了一下,BIOS基地已经有了,就不传了

网友:
楼主这个BIOS在BIOS交流区已经有人上传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