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话题 ASUS F5SL 待机有3V 5V吗

楼主(2010-05-30):
郁闷话题   ASUS F5SL 待机有3V 5V吗
不解啊!

网友:
有的机刚插上电时没待机3,5V,但触发过后,再关机后,但不要断电,此时3,5V一直在。若你断电,再插上电,又没了。

网友:
肯定有,只不过是你没找对地方,华硕的机器待机一般是由线性稳压块提供电压

网友:
有的机要触发后才有3V、5V,试触发后再量一量,如还是没3V、5V那就有问题

网友:
楼主:  你可以测 一下 开机按钮上是否有 3V的电压啊。

网友:
ec有电压就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