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杂牌gm2621芯片配N150P3-L01屏程序

楼主(2010-05-30):
此机开机无反应,测12V,+5V,+3.3V,+1.8V都正常,晶振已启振,屏供电也正常,屏插座没信号波形,郁闷啊,只有怀疑软件了驱动板如图,是鼎科gm2621,存储器是25LV010,屏是N150P3-L01的,最近是怎么了老是碰到这种麻烦的鬼机子,

网友:
看图应该是万能免驱的板啊

网友:
是啊是通用板,我找了一个程序烧了,烧好后能开机了,就是显示不正常,如图

网友:
分辨率跳线,对应此屏按资料介绍应跳1-2,5-6的,可这样跳无显示,能开关机,当跳1-2,7-8时才有显示不正常如上图,~~~~~~~~~~~~~~~~~~~怀疑程序烧的不对,郁闷中!!!!

网友:
你用可以烧程序的通用板,,,

网友:
这是通用板能烧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