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来啦

楼主(2010-05-30):
我是一个刚入行不到一年的硬件维修员,很高兴来到此论坛,与坛友一起交流共同成长!同时感谢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提供这一平台,祝愿越办越好!

讲讲昨天上门维修的故障之一吧,网络故障

客户家有二台机子,是用小区宽带的
用到昨上午十点多,突然间两台都不能上啦
故障疑点:
1。路由器是否损坏
2。宽带是否到期
3。进端总线是否掉线
4。数据丢失

解决步骤:
1。至现场查看后,用测线仪测线路均是好的
2。查看电脑IP均是自动获取
3。与客户确认宽带还未到期
4。不经路由器,用笔记本电脑直接接到小区宽带进线上,PINGIP是通的,但数据掉包严重
5。把路由器与电脑均重启后,台式电脑可以上,笔记本电脑就不可以上;反之,只能上一台。
6。根据由此可推,电脑中毒控制路由器数据传输,把笔记本电脑重装系统后,结果真OK啦

此是一种网络常见且简单的故障,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处理完事,献丑啦!

网友:
辛苦楼主了,我在大型企业工作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我刚接触硬件维修,以前做华宇公司的(太原总公司)日常维护的!~

只不过那时用的瑞星杀毒太垃圾!~~~最后不止重装系统,而是低格硬盘后才装的XP。
公司不舍得花钱买好机器,用的都是845集成系列的烂机器,杀毒占资源啊。

网友:
我不建议你重装系统, 是的一些小问题装系统都能好,你平时多试试不重装系统就把解决掉。那对你以后处理问题的思路会有很大帮助!